[账号问题]
【已解决】不能上传图片了

楼主(2017-04-13):
上传图片就提示 security error,图片已压缩至500K以下了。

网友A:
刚才测试过了,可以正常上传的,具体操作方法请参照此链接操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网友:
还是不行,对话框中的(图片)选择几个字也看不到,但点一下可以出来电脑上的图片位置。换了IE浏览器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测试过了,可以正常上传的,具体操作方法请参照此链接操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 ...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