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能MF3010进纸特慢

楼主(2017-04-13):
所有功能都正常,打印复印都可以,就是进纸特别特别慢,等它进纸一直听到滚动的声音,四五分钟才进纸,就后一下就打印出来了,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友友呢?

网友A:
驱动重装    数据发送慢响应慢  缓存慢

网友:
会不会是设置问题  去调调看恢复出厂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重装    数据发送慢响应慢  缓存慢

不是,打印复印都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