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细心成功解IPADmini2 ID

楼主(2017-04-13):
一朋友拿来一台iPad mini2说是单位发的奖品让小孩玩搞了密码锁了他自己想着刷下机就好谁知需要ID锁 没办法了打电话给我问可以解不,我告诉朋友这个也没搞过听说可以硬解 第二天朋友一大早就拿过来让我想办法(本人是搞电路维修十来年了,对手机平板还真没搞过电路),硬着头皮答应下了说放着慢慢研究研究(因为经常看到苹果产品还需要刮胶焊接手工必须要过硬),晚上不忙时上网找方法心想着大胆心细不至于搞报废况且真没办法还可以找咱们强大的迅维呢,说干就干加热拆开盖板屏还算顺利放一边收拾好螺丝放分隔盒收好,拆下主板开始研究找出彩图看元件分布找出了硬盘芯片,上热风枪撬硬盘万幸搞下来没有掉点,刮黑胶清理焊盘(搞了个把小时)。在X宝上找了家无ID的硬盘(买时问需要自己植球一同订了钢网)收到货后没敢直接上新硬盘先把旧的练习植球觉得差不多了才把新硬盘植球,主板上焊油焊接芯片惊呆了黑屏不开机了、插电脑无反应,想着是不是新硬盘有问题(现在网上的配件质量哎很多无语了),又撬下来把旧的装上去嘿开机正常,于是开始反思问题想着不会是自己的手工差虚焊了决定再来一次(之前看过很多大师的焊接手工),又是一通植球抹油上芯片吹(自己慢慢的也掌握了些技巧)最好终于自己觉得了,装上试机OK白苹果出现了,连接ITUNES恢复后正常开机。历经几个晚上的加班奋战总算没白费维修手工也算是入门了,继续加油勤学苦练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A:
其实就是换个序列号就行啦,硬盘不用换,重新写个无ID序列号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换个序列号就行啦,硬盘不用换,重新写个无ID序列号就行啦、

关键是楼主没有工具刷序列号呢

网友:
第一次撬ipad 的硬盘就可以做的这么好厉害

网友:
真心值得学习的精神,走在这条路上重要的不是工具,而是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换个序列号就行啦,硬盘不用换,重新写个无ID序列号就行啦、

要是有工具 改一下其中序列号的一个字就好了 问题是没有工具 而且平常也不太多这样的活  买一个硬盘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换个序列号就行啦,硬盘不用换,重新写个无ID序列号就行啦、

楼主应该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估计没有测试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工具 改一下其中序列号的一个字就好了 问题是没有工具 而且平常也不太多这样的活  买一个硬盘最合 ...

是的,硬盘测试架也要3千多一个。成本太高,量少真心不合适。

网友C(2017-05-24):
楼主撬硬盘是cpu怎么保护的,多少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撬硬盘是cpu怎么保护的,多少温度

用散热垫垫上U,再找个盖子盖子U,最后用铜泊纸包住。温度看你使用什么风枪。

网友:
楼主第一次干,就干的这么漂亮

网友:
我第一次解ID翘掉10几个点:daxiao:

网友:
多练自然有 想法。如果有名师指点就会事半功倍!

网友:
可以啊  我一般不敢搞这个  怕温度高了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