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装系统死机,进pe 掉电

楼主(2017-04-13):
dell n4010 装系统死机,进pe 掉电。后来又换了个pe 进pe不掉电了,装xp,装win7 都是一样的 卡到安装画面不走,加焊显卡ok

网友:
这个 经验对的  我也 碰到 好多台了 可能是通病

网友:
通病的吧

网友:
这个遇到过 一模一样的问题 也是弄显卡好的

网友:
AMD显卡风枪吹下试试再

网友:
直接 换,现在这显卡又不值钱

网友:
应该卡在显卡装驱动界面

网友:
遇到这问题 果断先吹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