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显示器引起蓝屏。

楼主(2017-04-13):
联想台机,客户说开机无信号。客户先把主机拿过来,测试是好的。又叫客户把显示器拿来,接到主机,马上蓝屏(没有注意蓝屏代码)。断电。试着把客户的显示器接到我的电脑,又是正常的。再把客户的显示器与主机接好,触发后,主机电源灯亮,不跑码,不掉电。把显示器取下,触发后主机又是正常的。
客户急用,拿回去了。客户电话告诉,说拿回去与另一台电脑换显示器用,一天了都没有问题。——求解。

网友:
显示器会造成蓝屏,,这个有待验证,。。。

网友A:
就没有换VGA线试过吗?

网友:
把显示器的I2C 总线断了就行了  可能是显示器得 数据出问题了  主机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没有换VGA线试过吗?

同意此观点

网友:
少见显示器不兼容的。

网友:
这种类似的情况也遇见过.只是概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