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卖的是技术,值不值钱客户心里有数。。

楼主(2017-04-13):
前两天有个号称集团的大公司拿了台DELL的服务器过来维修,不开机,三块1T硬盘,RAID0 ,就两点,一:急,二:数据重要。 听到这个心里那个乐啊!
一番沟通后,首先检测费XXX,然后才能确定维修费用,检测完修不修都要收检测费,快的话两三个小时出检测结果。。爽快同意。
关于服务器的检测,分享个人简单经验,首先大多服务器都是热电源,通过AC DC的灯可直观判断,热电源通过接口的电压测试,主板上有很多故障警示灯,还有最直观的是大多有故障板,IBM多数是开关处直接拉出来看,DELL多数为LED显示代码。。具体故障查相应代码,。。修的多了一看代码机型心里就有数。。
言归正传,确定问题为主板故障,几个小时后,报价。。还是一个字,急,那就换板。。。。说实话,服务器主板问题80%直接换。。说跟领导申请确认一下,,十几分钟后,说报价贵了,说比某网贵好几倍,要还价。。。什么情况,到底还重不要重要啊,集团啊。。。一分价不让,一口价,哥卖的是技术,不是配件,。。然后几个小时后,客户说价格太高,再对比几家,留下检测费,搬走了。。。我的个心啊,拔凉拔凉的。。
两天后,客户电话又来了,应该是没搞定,开口就说,换主板不影响里面的数据吧,还要确认。。。那肯定不能确认,但有两点可以告诉客户,一,服务器正常损坏情况下,数据是存储在硬盘里的,硬盘做了RAID安全度非常高,就算非常小的概率阵外破坏,数据大多也能恢复,二,排除非正当的人为损坏,非专业人士瞎折腾。。基本服务器数据还是可以放心的。。。然后客户又屁颠屁颠搬来了。,还是一个字,急。。。
回到正题  型号:DELL R420  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前面LED有报警。
不是急么,直接换主板 换完板后,可以开机了,进不了系统,这应该就是关键了,卡在一个界面,意思应该是说在扫描硬件。。。 问了下客户,LINXU系统,  然后我还特意在问了下度娘,卡在那个界面的解决方法,相同问题果真一大堆,什么阵列卡坏啊,阵列信息问题,硬盘问题,主板问题,BIOS问题,但没一个真正实质性的解决方法。。。看到这个我又乐了,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真的很简单就是BIOS设置,简单分享一下,首先F2进入BIOS 这一步应该大多数人都知道,就是硬盘模式改成RAID阵列模式,那个错误直接改动这里,OK ,默认是BIOS,改为UEFI,. 进入系统 ,数据没一点影响,客户爽快拿出一叠毛爷爷。。。
也不是什么技术贴,就看论坛服务器方面的贴比较少,把自己知道的分享出来,给新接触或有机会接触服务器的坛友们一点信心,老鸟飘过。。。非常感谢迅维网,让我学到好多,在论坛近七年了,每天开电脑第一件事迅维签到,然后扫描一下好贴 ,才开始正真的维修工作,。哪天迅维网维护打不开,心里那个急啊。跟找不到家一样,。。。
瞎止这么多,不知道真正看完有几个,有没有帮助,那就最后一句吧。。“哥,加点分呗。。”

网友A:
我比较关注的是一叠毛爷爷 到底是多少

网友B:
天天学习,时刻准备,谁知道哪天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注的是一叠毛爷爷 到底是多少

兄弟眼光独特,加点分呗,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天学习,时刻准备,谁知道哪天用上

谢谢加分,论坛是个很好的共享平台,看过有印象才有思路。。

网友C:
1356的板子,相较于2011来说,少个内存通道。楼主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D:
现在的客户很多都半吊子  价格真不好报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356的板子,相较于2011来说,少个内存通道。楼主也是艺高人胆大。

果真高手,以后遇到问题还请版主多多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356的板子,相较于2011来说,少个内存通道。楼主也是艺高人胆大。

是1366。。。。。。。。。

网友:
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客户很多都半吊子  价格真不好报高了

主要还是看机器,看客户报价吧。

网友:
是的,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想破脑袋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1366。。。。。。。。。

FCLGA1356   版主应该这块的牛人。。

网友G:
政府的都喜欢用420的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真高手,以后遇到问题还请版主多多指教。。

过奖过奖,我前天就出了快Intel的双路1356板,C602的PCH。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1366。。。。。。。。。

SOCKET1356,对应的CPU是E5 2403这样LGA 1356针脚的CPU,这类CPU,和E5 2670一样,同为SNB架构,只不过相对于后者来说,内存通道由原先的4通道变成3通道。且内存控制器重新设计,仅为1路3通道内存控制器,和1366的CPU一样。而不是像E5 2670这样的内置2组双通道控制器,用QPI总线实现互联得来的4通道内存。除此以外,别的并无不同,都是DMI总线实现与PCH之间的互联。搭配桥都为C602之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政府的都喜欢用420的服务器

我们这边IBM占的多数,IBM的名气还是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边IBM占的多数,IBM的名气还是蛮大的

成都政府基本都是用DELL的服务器这种420的上次我去帮忙都按了十几天这种小的

网友H:
用的是ubuntu系统,老卡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的是ubuntu系统,老卡了,呵呵。

服务器用不卡的,很顺。

网友:
1.给你加分了 ,帖子设计内容论坛较少! 楼主不降价,强调技术无价的精神是值得广大维修人员学习和肯定的,赞一个!
2.帮你指出此贴可能内容有错误地方:“硬盘做了RAID安全度非常高”。
RAID要看是几!RAID 0是RAID里边最不安全的,特征:是一块硬盘的双倍损坏几率!双倍的速度提升。 RAID 1才是双倍的安全性!RAID1才有助于数据安全性的提升。    我修过联想X700高端娱乐机型,此主板由V星代工  MS-7769 X79主板,这个机型内原厂设置的就是RAID 0 能赶上普通固态硬盘速度!当时就是客户机器内有数据损坏了,后来没有搞出来!RAID服务器的硬盘企业级的质量都很好,一般不损坏,但是损坏要比普通硬盘恢复更麻烦!收费更高!

现在主板(普通家用级)大多都支持RAID的,用固态硬盘组RAID 0 速度提升会更上一层楼!有兴趣可以试试! 注意:普通主板组建RAID由芯片组支持,服务器则由专业RAID卡支持!
备注:RAID 0的安全性不及普通单块硬盘!一般只在追求性能不注重数据安全性前提下使用!楼主这机器DELL R420用的应该是 RAID 5  既性能与安全性平衡,RAID相关知识可以在维基百科内获取! 如有错误请指出,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