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tinkpad 拆黑胶方法, 以后黑胶不用怕了 So Easy

楼主(2017-04-13):
          以前遇到黑胶的机器需要换桥显卡,看着就头疼。一般都是选择加焊 或者换板,也尝试过撬芯片、都是掉点、主板撕扯的不像样,最后还要换板。尝试过很多别人分享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多次加热,加酒精,使胶变脆法,也倒是有点作用,
   2.解胶剂,浸泡半小时以上,浪费时间,效果不明显
   3.温度度高,下面暴锡直接撬,把握不好爱掉点。
可能是没找到窍门,以上几种方法都不太理想。最近,看苹果手机拆cpu的视频,照着做了一个同样的工具用来拆笔记本芯片,用过几次都成功了才拿出来分享的。

BGA相信都比我用的好,我就简单说一下步骤吧。

       1.保护主板,贴铝箔,尤其周围同样打胶的芯片要做好保护,其次,芯片周围小元件也要保护好。因为,一会动作很大,弄丢,或者错位几个电阻.电容的就麻烦了。
      2.上BGA,多预热一会,我用的迅维360t  用里面带的“ati显卡烤板的曲线”后面加了两段曲线   最后一段温度 上270   下280 。
      3.当最后一段曲线提示的时候,按保持,看着有锡珠冒出来,可以动手了,用刀慢慢往里面插,记住不要挑,一个角一个角慢来,芯片能推动了用镊子夹下来就行了。

先看效果,后面分享制作方法:

工具制作
买过刀柄,实在没有自己找个筷子用刀掰个口刀片放进去用细铁丝缠住也行,找个薄一点弹性好,并且软一点的不锈钢铁片。记住我们做的刀不是用来撬芯片的,剪成我这个样子就行了,我的是手机植锡网,实在没有台式机后挡板也行,以前并口掰下来那个,年代久远估计也见不到了,找个质量差点的,别太硬。

以上我的方法,帮大家赚钱了,记得给我加分。

 会员166596300鑫豆2024-3-8 15:54
 会员12190222元2023-7-23 18:37
 会员1986302元2023-1-31 14:16
 会员13052522元2022-11-10 12:38

网友A:
看到黑胶的就头疼。。。前段时间的E40加焊拿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返修。。另外 ,王总8分还你

网友:
这个方法好,楼主很棒

网友:
发帖非常清楚.加分了

网友:
这个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好取

网友:
这个拆显卡 挺好的

网友:
如此神奇值得关注,感谢LZ无私分享

网友B:
你不如批量生产专销此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黑胶的就头疼。。。前段时间的E40加焊拿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返修。。另外 ,王总8分还你

上面一款 sl410  比起 e40简单一些, 显存没有打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如批量生产专销此神器

这个修手机的,工具X宝有卖的,早就被批量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手机的,工具X宝有卖的,早就被批量生产了

谢谢提醒,我赶快去掏2把

网友:
大神必须顶起来。。王大神好  大神辛苦!

网友D:
这种黑胶不多,板子广达的也比较好,仁宝就不行后面的都薄。变形。

网友:
这个方法看着挺不错的   下次可以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黑胶不多,板子广达的也比较好,仁宝就不行后面的都薄。变形。

是 新机器e系列的拆除了是挺薄的 这个方法估计会变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新机器e系列的拆除了是挺薄的 这个方法估计会变形吧。

是啊,加黑胶就是坑人的。

网友:
当石头被火烧的通红,在这时候往石头上浇冷水,你会发现石头就会开裂碎掉.
1.加热升温(多少度大家可以找料板试下)后倒上酒精,这时黑胶与板分离.
2.按平常再次加热,完美取下芯片.
网上抄来的,人家这么搞黑胶,如果不行别喷我...

网友:
270温度高了吧  板子会变形的

网友E:
SL400 410 e40 这几款比较容易,,本人 直接热风枪400度 吹显卡有胶的地方 吹到爆珠 操作之前 隔热纸包好四周,在上BGA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L400 410 e40 这几款比较容易,,本人 直接热风枪400度 吹显卡4个脚 吹到爆珠 操作之前 隔热纸包好四周, ...

这方法不错,有机会试试。反正保板 芯片不要了

网友:
随便拆。这手机的工具 都用上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修手机有黑胶的,书上介绍过一个办法,等加热到锡球融化,用镊子把黑胶挖个洞 轻轻挤压芯片,挤到不再冒锡。然后再取芯片,就不会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不错,有机会试试。反正保板 芯片不要了

温度太高 不要死命对着吹  均匀着吹,要不然 主板会变形,,这方法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上次弄ThinkPad时候焊盘点都弄掉了  哎最后换板了

网友:
你这个方法好是好,一不小心也会把板铜点搞坏了。黑胶本来就硬。大家都知道,E40拆下来一般不会掉点,T61我就不敢说什么了。

网友F:
这种黑胶比较好处理。   如果是T60 的那种 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黑胶比较好处理。   如果是T60 的那种 就蛋疼了

t61  买来几块废板  都拆掉了 。。。。。。。 没成功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方法值得学习   其实黑胶控制好温度 一样重植加焊

网友:
我都是用测温线看实际温度,  比较保守 ,看着温度230度  用镊子硬是夹下来了。也没啥问题,掉点一般就三个空脚。

网友:
E40的机子看了就头脑,显卡难取下来,再就是这个显卡贵

网友:
这样的显卡  买到收容易坑啊  水太深

网友:
黑胶是维修界的杀手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做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这样这IC还能用了吗

网友:
拆过几次黑胶都掉点了,下次按你这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