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闪存芯片值球问题。

楼主(2017-04-13):
0.3的锡珠,有钢网,锡球都化了,怎么还都在网上粘着了啊。你们0.3的EMMC芯片怎么值球呢,用锡桨好还是用球好呢,一个一个摆的化太费事了。

网友:
钢网孔不标准吧。实在不行就用锡浆。

网友:
锡膏比较好,关键温度

网友:
这么小的锡膏比较方便,估计是你钢网太脏了,要清洗干净。

网友:
嗯,谢谢大家,明天我再试试,还有pcb板的焊盘用不用锡带拖平呢,0.3的焊盘。

网友A:
我都是手工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手工植

收工值主要是太费时间,一个一个的摆上去了,珠子又小,太费事了

网友:
孔不干净,钢网不准

网友:
芯片表面可能也没处理干净

网友:
搞定了,用锡浆值比较方便,10分钟左右。锡球太费事,一个小时也没有值好一片。感觉就是锡球不下,一直在网上粘着,要不就是吹好后,网不好取,感觉网和球不合适。网也洗干净了,就是值球费事。建议0.35以下的,最好用锡浆。还有用和弦风枪比较好。

网友:
没弄干净吧  网干净些

网友:
用锡浆不要用锡球。

网友B:
我都是油涂薄点 手工植下,10多分钟搞定

网友C:
芯片处理干净 用锡膏比较快捷 效果不错。

网友:
锡膏大点的能不能用  反正抹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油涂薄点 手工植下,10多分钟搞定

收工值球,一个一个的摆,又没有钢网,10来分钟根本搞不定。有网的话,锡球太小如0.3左右的。也麻烦。球规格小的话,还是锡浆好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处理干净 用锡膏比较快捷 效果不错。

这是值好的,锡桨。

网友:
锡膏比较好做

网友:
0.3的球我植過,有點小還不太好植

网友:
锡浆 好用 些  吧

网友:
锡膏好用点,,,

网友:
用锡浆啊,20秒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