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MB维修

楼主(2017-04-13):
型号:DELL MIH61R MB

问题1:内存电压1.2V,CPU没电压,不断重启;下面这个是视频截图:

1.2V跟1.5V相差不大,我们一般都会无视它,继续下一步,检测CPU电源芯片,各种测,换芯片,刷BIOS,然并印;只能怀疑这个1.2V的内存电压,由于没图纸,只能拿一块修好的板做对比,终于发现敌点,上管G极只有3.78V,正常应该是5V才对;跑线路发现上管G管连接到一个QPW7120芯片的2脚。

按图纸查工作条件已满足,但2脚只有3.78V,说明芯片本身性能不佳,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正常的1.5V回来了

CPU电压也出来了 ,接屏亮机

问题2:没总线电压

秒杀:小六脚

问题3:不触发

绝杀:查CMOS电池有电与否,没,换之,有;拆了重装就好

写贴真辛苦,各位大神觉得可以,抬抬贵手,赏点分给小弟

网友:
还有这个板的BIOS很少坏,大家不要动不动就去刷BIOS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APW7120自身问题,第二个应该是基准电压到LM358出了问题,开启就是那个小6脚来控制,第三个你说查电压,我想不是查CMOS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是的,那么这板的这些特性,跟V星实在是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APW7120自身问题,第二个应该是基准电压到LM358出了问题,开启就是那个小6脚来控制,第三个你 ...

对的,查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查CMOS电池有没有电

这板看来应该是V星代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看来应该是V星代工的了。

不清楚了,感谢版主的加分

网友C:
第一个案例,直接用示波器看内存电压 .直接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案例,直接用示波器看内存电压 .直接能看出问题来

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D: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谢谢你的加分鼓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APW7120自身问题,第二个应该是基准电压到LM358出了问题,开启就是那个小6脚来控制,第三个你 ...

请问版主ISL6620A(8脚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ISL6620A(8脚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

要么原值代换,要么考虑用ISL6612,不过它们2个,7脚定义不一样,ISL6620A是EN,ISL6612是PVCC,其他完全一致,可以把7脚从焊盘上面挑开,和6脚相连,看看情况如何,不行只能原值代换。

网友E: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你觉得有用就好

网友:
第二个板子是通病

网友:
这就一个板子,2和3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