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进bios设置后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7-04-13):
            dell n4010独立的机器,取掉cmos电池放电后可以开机显示,能进bios ,bios保存重启不显。  再拔掉电源,等几分钟后开机又能显示,按f1进系统出光标当机。重启无显。显示时电流跑1.0~1.3~1.5~1.8~显示, 重启不显示时电流在1.3不动,机器无报警声,主板各电压都已经正常,内存有波形。
             机器已经被我先刷南桥bios、再刷ecbios, 接下来换南桥HM57的南桥,再换ec IT8502E,  故障依旧。 加焊过显卡,更换cpu和内存都一个样。
有大师指点下这个情况到底还有什么地方能查的么?

网友:
我也是碰到过没修好,有时放到第二天又好了。怀疑是南桥时钟问题。那时客户急,我就叫他换板了,旧板他也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