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平板T07G001平板的BIOS哪个有?

楼主(2017-04-13):
戴尔平板T07G001平板的BIOS哪个有?有的能否共享一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在这找不到的,去淘宝吧,没地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找不到的,去淘宝吧,没地方去了。。。

谢谢了,我去找找看

网友B:
平板的资料论坛少  你可以淘宝看看  有的可以在论坛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的资料论坛少  你可以淘宝看看  有的可以在论坛分享下

版主说的是。

网友C:
请问这个BIOS找到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BIOS找到没有

这机子不是BIOS问题,看来是个通病,屏排线问题,时钟SLK DAT其中一根线是不能的,飞线到屏上就OK了。主板上有五个四脚的排阴,其中一个独立不在一起的那个排阻就是SLK DAT数据线,读屏的。网上好多这个问题,没有图纸好多人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不是BIOS问题,看来是个通病,屏排线问题,时钟SLK DAT其中一根线是不能的,飞线到屏上就OK了。主 ...

谢谢!你的功力真深啊

网友C:
我手上这台是不加电,你能把你备份的BIOS上传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这台是不加电,你能把你备份的BIOS上传一份吗

记住,BIOS不管开机,我试过把BIOS芯片拆下来一样可以触发开机,只是电流小,不显而已。

网友(2020-03-25):
平板都修真是内力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