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20 5V大短路

楼主(2017-04-13):
机器来的时候进水,清理后发现5V 短路  然后烧鸡,就是烧不出来,求助大家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弄

网友:
继续烧  皮太厚 了吧 摸不出来

网友:
烧机不能排除故障  找图纸逐一排查

网友:
首先-烧机5-10秒放开.触摸主板上哪个位置有温度.再缩小范围

网友:
5v常见短路元件  USB供电  CPU供电  网卡供电

网友:
版层短了 挖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