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稳定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7-04-13):
DELL N4110不稳定一波三折维修
    我嘛,比较懒,修完机器不想发帖,嫌麻烦,这不,迅维要工程师认证了,我不得不发帖了,希望各位大神积极发帖造福大家,进入正题.....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美女,说师傅我这个机器坏了,你帮我看一下,我一看是DELL N4110我心里挺高兴的,因为在实地月饼老师带我们分析过该款机器的时序,拿到机器之后,我立马拔掉锂电池,插上适配器按开关,电流源上面显示0.020,立马拆机;

拆完机器后,立马打各大电感,公共点的对地值,都正常,首先大概测了一下电压,公共点电压正常,内存主供电正常、待机3V5V正常,其余各大电感没有电压,记得饼哥之前说过DELL的有些机器需要检测CPU是否存在,才会开启各大供电;立马换了一个新的测试CPU试试,果然亮机了;
     我立马打电话给客户报价,和客户说她的CPU坏了要不要修,她说帮她换一个,我也给她报了一个价,我立马给它装好,机器都装好了,故事开始了.....
   装机好了发现,机器按开关10次亮个3-4次,心情郁闷,要不你就不亮,要不你就一直亮,时好时坏不好搞,我就在那里反复按开关,终于熄火了,按开关电流0.02不触发;立马按不触发的维修思路查,先测EC发给桥的PWRBTN#有没有,发现没有跳变,再测EC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LID信号、开关发给EC的开关触发信号都有,在刷了个EC 程序,故障依旧,此时心里就想是不是EC本身坏了,立马找料板,发现没有这个型号的EC,立马订了一个IT8518E做两手准备,另一方面开始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查到南桥的待机供电VCCDSW3_3没有,此机不支持深度睡眠功能,也就是VCCSUS3_3没有,戴尔的机器按下开关后,会发出SUS_ON开启内存主供电以及桥的待机供电;
一般戴尔的机器是通过一个场管转成产生桥待机供电的,测量发现PQ174脚没有供电,再测PQ173脚没有15V电压,再测PQ16B2脚,有3.3V电压,锁定故障为+15V_ALW没有产生;
    测量PD42脚有9V多电压,PD31脚和2脚没有电压,用万用表戳了一下PD31脚,看见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原来是PD31脚虚焊了,立马给PD3PD4加焊,修复完成,上机测试;
  对了昨天下午我订的EC到货了,留着下次用吧;

    对了,记得黄老师以前说过如果EC没有发出PWRBTN#就把故障锁定在EC及其条件,但是这次例外,是桥的待机条件不稳,导致机器时亮时不良;所以,大家在遇到不触发的,记得要查EC的条件、南桥条件,LID信号、BIOS程序,以及EC和南桥本身坏;
    这次我差点就干EC了,还好再查了下,不然就走弯路了;大家帮忙加分,谢谢!写帖子确实辛苦!哈哈!!

网友:
我感觉她cpu应该是没坏的

网友:
还有我今天怎么评不了分 几个地方都是,回复都好好地啊

网友A:
CPU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理论知识不错  功底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应该是好的吧

我最后换了她的CPU 试了,她的CPU确实坏了!

网友:
学习了又 有机会还要去学习一下

网友:
理论扎实啊

网友:
有时候很迷茫,一般条件都是简单过,先干芯片再说,时间来的快,就是会有误杀

网友B:
看到这帖子,我“立马”醉了!!,你文 中用了好多次“立马”

网友:
这机器 坏的太多了

网友:
写的不错,技术可以,好帖子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 不好秀

网友:
分析的不错  辛苦了

网友:
新手修的不错啊,会分析就能修的好其他的就是经验的积累了

网友:
一般像这种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的时候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这个 VCCSUS3_3写错了吧

网友:
你又赚了个CPU,快发红包

网友:
立马 醉了  哈哈哈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 不好秀  加油

网友:
前天修了个笔记本,声卡,网卡,南桥,显卡,EC,待机芯片全烧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帖子,我“立马”醉了!!,你文 中用了好多次“立马”

哈哈,有钱赚吗,当然要积极啦,“立马”最能体现我的心情!!

网友:
一般我都是干ec额

网友:
经验不错,值得加分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