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内存供电量得1.25V对吧

楼主(2017-04-13):
华擎H61M-VS4内存供电量得1.25V对吧 其它供电都正常,按图纸上标的供电是1.2V正常   但我一般3代内存不是1.5V   这内存供电到底正常不正常 。假如正常与不正常如何下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华硕的板,有些板,只出1.34左右的电压也不跑码,还不清楚什么部题

网友:
一般 跑马亮机了 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哪应该和这供电没关系 对吧!  哪就所有供电都出来了  刷过BIOS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是装了CPU 和内存量的
1.25V

网友:
低压版内存就是1.25V

网友:
跑马过内存后内存电压就正常1.5v

网友:
CPU内部内存控制器正常工作发出内存复位之后,电压恢复到1.5V

网友:
哪应该 还是CPU没工作对吧

网友(2017-05-13):
有这个板的图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