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最近修的板子 算是流水账吧

楼主(2017-04-13):
一台戴尔Vostro 3300 到手现象是不稳定,插键盘U盘有时候正常使用,有时候U盘不认, 有时候会导致不触发或者触发到一定电流不动。更换USB的5V转换MOS管。测试稳定,两天无异常。

一台戴尔M4040,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刚触发就掉,有时候进系统十几分钟掉。加散热硅脂无果,刷BIOS无果。
跑鲁大师不掉电的时候温度也正常,想半天没头绪,后来无意中发现拆机不插键盘测试正常,装键盘就随机掉电。清洗键盘接口。测试了半天,不掉电了。

网友:
可以找一个案列写的仔细点 可以加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