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5552 音频服务未响应

楼主(2017-04-13):
一台DELL I5-5552   客户拿来时开不了机,并说电脑没声音,插稳压电源0.22A掉电,后来吹焊CPU 能开机,
开机后试机没声音,重装系统、驱动都不行,网上的解决办法都试了,没用,工具栏喇叭处有个红叉,点击后提示音频服务未响应。烦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我是小白,谢谢啦。

网友A:
打X证明一个事,南桥没认到声卡,你先换个声卡芯片试试,前题测声卡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在换

网友:
测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X证明一个事,南桥没认到声卡,你先换个声卡芯片试试,前题测声卡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在换

ALC3234芯片,请问师傅有没有这芯片的引脚定义啊,我怕换错了,这台电脑是单芯片的,
再请教个问题,声卡供电电压正常是多少啊,我很菜的   多谢师傅啦

网友:
师傅请问有哪些条件啊,我不太懂,麻烦了

网友:
应该是声卡没有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