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学习了手机基础,图纸看懂了点,这个想确认下

楼主(2017-04-13):
问下大神们,我图片里画圈的是什么DZ是二极管吗?

网友A:
是二极管    不过不进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二极管    不过不进普通的二极管

这二极管也是稳压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
是防静电用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二极管也是稳压作用的?

不是稳压,是防静电的。

网友:
基础那么差,还是建议你报名个远程班吧,学得更快。

网友:
一端接地,就是为了防静电。

网友:
dz应该是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C:
学习了,这个电脑上没有这么一说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防静电

网友:
看参数是个电容,削峰的吧.

网友:
其实就是个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这个电脑上没有这么一说的

电脑也有用啊。一般是USB接口的数据线上。

网友:
谢谢同学一起和你学习了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