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无待机(通病)

楼主(2017-04-13):
去年修这个故障和故障点修了很多台,一直没注意到通病,今年修了几台仔细回想,此故障为通病已经确定。之前发过类似的帖子,为了各位能够快速查找,特此这个帖子注明了是 通病
  中午接的,通电无待机,拆开还是51123的13脚那边腐蚀了,故障原因是C壳上的黑色软海绵导致的。机器被同行修过,因为我接手的时候51123已经烧穿孔了,估计是上家没查电路图不知道这个点的电压直接随便整了个电阻击烧了(因为这个点电压正常工作是5-7V)。还是老样子,加个200K的电阻,料板上面找了个150的整上去好了(测电阻电压6.5V),注明200K一端20V一端5-7V均可,高了会烧芯片的。附图片和开机图

网友:
这机器这地方有时候坏的好严重   直接烧坏板层

网友:
看来是少断线了。

网友A:
线飞得太长了   我都是拉条锡线过去、

网友B:
这个机器毛病比较多,也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毛病比较多,也好修

B 系的都是这样了,通病不少

网友:
这也是要一定的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飞得太长了   我都是拉条锡线过去、

这是测试的时候随便上的线

网友:
确实通病的机器了  腐蚀不严重的好修 严重的板层烧糊

网友(2017-12-09):
老通病, 严重的给你烧 一个大洞,还有铁壳MOS也容易烧报废

网友:
希望能遇到,直接秒杀,楼主无私,赞一个。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