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屏我断断续续死磕快2年了.

楼主(2017-04-13):
驱动板已经换过,屏电路的芯片也已经换了,VGH是29.3V   VGL是-7.8V 各电压点都正常,背光也正常。反正就这样一直循环。

网友A:
开关坏了,一直闪现设置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坏了,一直闪现设置项?

不是一直闪现设备像,我没有连VGA,有图像也一直这样闪现,各电压点也正常,你指的开关坏了 但VGH=29.3V正常啊,VGL -7.8V也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直闪现设备像,我没有连VGA,有图像也一直这样闪现,各电压点也正常,你指的开关坏了 但VGH=29.3V ...

你把开关拔了就知道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开关拔了就知道啦

你指显示器的开关吗?没有插,已经拔了,屏也拆开了,就插了LVDS屏线 与 LED的灯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指显示器的开关吗?没有插,已经拔了,屏也拆开了,就插了LVDS屏线 与 LED的灯线,

那另外拿个板来试屏就知道 了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另外拿个板来试屏就知道 了

已经换过板了

网友:
mcu程序坏或者vga接口电路坏,换通用驱动板试试啊。也许mcu的通病呢,两块同样故障,修得多了,见鬼都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