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通刷后初始化DCM复位后 敲盘 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13):
西数硬盘通刷后初始化DCM复位后 敲盘 怎么解决 有朋友指点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格式固件区即可解决

网友:
先谢谢你了 朋友 我试试看

网友:
有可能通刷没有初始化好

网友:
不是通刷 找的其他原盘固件刷的 然后做4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格式固件区即可解决

你好朋友 我通刷后 复位 然后初始化DCM后 复位然后就不断的敲盘根本不能做如何操作

网友:
是磁头适配不对吧,加载原盘47,在做4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朋友 我通刷后 复位 然后初始化DCM后 复位然后就不断的敲盘根本不能做如何操作

你这个不是初始化过的固件,把固件初始化后就可以了,现在敲盘是因为固件已经在盘里面非法初始化造成的.解决办法最终是要靠格式化固件区来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初始化过的固件,把固件初始化后就可以了,现在敲盘是因为固件已经在盘里面非法初始化造成的.解 ...

朋友 请问怎么初始化固件呢? 而且现在不能操作 可能只有取下BIOS用编程器刷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初始化固件 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 请问怎么初始化固件呢? 而且现在不能操作 可能只有取下BIOS用编程器刷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初始化固 ...

这个不好说,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2018-04-08):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新人学习以后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