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6e国行g9250怎么刷5.1.1

楼主(2017-04-13):
国行9250怎么刷5.1.1系统

网友A:
不清楚,我用一线通平台助手的,里面有刷机包和教程。你这个看起来好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用一线通平台助手的,里面有刷机包和教程。你这个看起来好乱。

你那个三星的好刷吗

网友:
刷机有风险   要刷的话最好是找官方的包刷   第三方包刷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以百度查找刷机包自己刷一下试试可不可以刷上去

网友:
为啥要刷5.11? 6.0的包我有 客服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三星的好刷吗

还可以啊,有平台,驱动,刷机包,教程,都有。。。

网友:
如果你刷机量多,还是建议你买一个刷机平台吧。方便。。。

网友:
三星手机字库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用奥丁 下载个包就刷呗 刷完进不去在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