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IO

楼主(2017-04-13):
客户拿一台电脑来,不开机,经查是无CPU供电,直接给换一块,用了一会儿关机再开就开不起来,还以为是我主板有问题,把我自己用的换下来装上,装好系统,下了软件,关机,再开,完了,开不起来,经查是it8712烧了,发烫,从料板下拆一块下来换上,都看了一个小时电影,关机送客户家去,又不开机!狂晕!再查,IO又坏。再把第一次换上去的主板拿来一查,还是IO坏,这下才想到是电源!网上一搜,还真有这事,检查电源紫色线,9V,NND,不烧IO才怪!
不明白电源5VSB怎么会有9V,害我白白烧了两块主板,现在还得去某宝找IO。

网友:
电源出问题这没什么奇怪的。一般烧IO的板子,我都推荐客户换电源,不换电源板子烧毁不保。

网友:
这就是维修经验之谈

网友:
都是电源惹的祸。烧第一次的时候就该想想是什么原因。盲目换了块又徒增损失

网友:
电源坏了应该

网友:
应该是杂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