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数做44后回写固件总是有模块写不进去呢?

楼主(2017-04-13):
为什么西数做44后回写固件总是有模块写不进去呢?
有三个模块总是写不进去 0121  0004  0005 ,复位后再写还是一样写不进去 要么就直接忙 有朋友遇到过没有 麻烦指点一下呗 谢谢

网友A:
改变缓冲或者重启后再写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变缓冲或者重启后再写一次

朋友如何改变缓冲? 重启后点什么都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如何改变缓冲? 重启后点什么都忙

你要会写程序就明白了,要是不会我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
修西数最值钱的技术就是解决通刷时遇到的各种问题  他们不会轻易泄露了 按部就按修好盘没什么难度 就是各种问题不好处理

网友:
用什么工具写的?老吴 就改用ABA模式写、、、

网友:
就是用老吴 我试试ABA写来看看
谢谢你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