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楼主(2017-04-13):
待机电流0.05不加电,刷BIOS不行,最后查EC供电只有2.5V.飞线3.3V,可以开机了,但是一过LOGO,就掉电,并且掉电后不能加电,必须放电,才能再次加电,论坛都说是BIOS问题,下载好多,要么没有板号,要么板号对不上,各位高手帮帮忙,我的板号是DATE2DMB8D0

网友:
加焊显卡后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还是看一下ec供电,把ec的供电修出来,ec供电是不是线性电压啊

网友:
既然ec供电是2.5v你可以断开供电试下,看看电压是否能上去,还有就是既然它不足,他的上一级是否足,如果都不足,就算你ec的供电你强制拉上去了,它的其他位置的3.3变成2.5v!咋办!也都全部强拉上去?

网友:
先断开看看是本来就过来2.5v还是被拉低啊,直接飞线不可靠

网友:
加显卡没用的  这不是显卡的问题  是电压过低或者有轻微短路引起的吧 先把电压修正常了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是钽电容坏了。

网友:
CPU背面有电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