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 GT430/1024/歼灭版显卡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7-04-13):
显示正常,就是驱动老是安装失败,取下散热片,GPU上面的字是:
NVIDIA
LA05B290 1021B1
S TAIWAN
NN5523.001

这个显卡是假卡吗,安装不上驱动是硬件ID不对呢,还是显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7-4-16 17:01):
使用指定的方法尝试发现强制选择GT240和GT240M可以安装上驱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设备管理器中看到的,在资源标签页报告该设备有问题。

这是GPU-Z软件报告的时钟频率0MHZ。

这是报告显存是0MB,,时钟是0MHZ。

网友:
爆焊 来几下

网友:
光凭这些信息很难判断到底是不是真卡还是假卡,你最好上个实拍图来看看。

网友A:
系统有问题也可能引起此类故障哦,建议先软后硬!

网友B:
系统有问题也可能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C:
你拆下显卡的散热器看gpu芯片编号,看看

网友:
刷一下显卡,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有问题也可能引起此类故障哦,建议先软后硬!

不是系统的问题,换过多个电脑试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有问题也可能引起此类故障

不是系统的问题,换过多个电脑试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下显卡的散热器看gpu芯片编号,看看

芯片上如下字样:
NVIDIA
LA05B290 1021B1
S TAIWAN
NN552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