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通电吱吱响

楼主(2017-04-13):
接到了一台Z470通电吱吱响的。保护隔离后级19V拉低,只有4.8V
19V稳压电容好烫,待机0.8A
到论坛看 下。说5V电容漏电。换完5v电容不响了。待机正常。不触发
有没有修的兄弟啊。麻烦说下。

网友:
不触发查一下条件啊  你这样问怎么帮你!

网友:
一般你需要把待机部分的图纸整上来  截图最好 不然人家帮你还要自己下载图纸  一般都不愿意浪费自己的下载分!

网友:
待机正常 不触发 继续查下触发条件啊

网友:
问题已经查出来了1.5V SUS电感对地,220电容短路。去掉电容后烧鸡,南桥挂了。。。

网友:
拆下南桥後.先检查下是否还有其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