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7 LA 012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13):
客户寄修一台笔记本型号DELL 5547 板号LA-B012P
故障描述:不触发 按开关无反应
上可调电源,电流0.14A左右。判断为待机短路  拆机上电摸下发现待机芯片发烫异常,
更换依旧发烫 去掉PWM上下管依旧,打值均为正常,包括线性电压
取下待机芯片上电  电流0.009正常,看来是有一组线性短路了,虽然无法通过对地值判断
只好上可调烧鸡
上家有更换这个芯片  换的是51125芯片一开始是怀疑电流不够CS1电阻我改成51K 依旧 买原值51285芯片依旧发烫,稳压调到5V 测下13  14脚线性5V供电  稳压电源电流为0A,说明5V无问题  电压调到3V 3脚发现大电流,及为3V线性电压后级短路
烧鸡大法上手摸一遍,发现一个双二极管发烫
DC1
直接去掉DC1待机芯片三脚加电无短路,说明这后级  RTCVCC这端有问题,然后稳压继续烧 手一路摸,摸到CPU 准确说是桥
因为是桥和cpu集成一体的
左边小个的晶体发烫,看来是桥内RTC供电模块问题,然后像客户报价
刚好也有一块板 从上面拆了个下来  不过这块原本是I5  我拆机上面的是I7  跟客户说明增加了点费用。客户同意,也算顺便给他升级下。上BGA 下来后 待机0.01ma左右  触发一路到0.9左右亮机。
隐私问题  人我打上马赛克。

维修结束

 会员1004812元2023-1-11 17:40

网友A:
这个U 可不好焊接啊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BGA 温度多少?  用红外加热了吗?锡珠用的0.几个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U 可不好焊接啊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BGA 温度多少?  用红外加热了吗?锡珠用的0.几个的啊?

BGA 是*词语被过滤*6的   温度是上175  下225  红外加热    没用锡珠  用的是锡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 是*词语被过滤*6的   温度是上175  下225  红外加热    没用锡珠  用的是锡泥

我去  怎么变成敏感词了 雷    .. 科  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GA 是*词语被过滤*6的   温度是上175  下225  红外加热    没用锡珠  用的是锡泥

有时间能录个全过程视频不?很有意义啊  这个要是真的好用绝对有价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能录个全过程视频不?很有意义啊  这个要是真的好用绝对有价值啊!

额  只能等下次了   锡泥用在小的bga芯片上 简单  大点的  容易变形  钢网一旦变形 用锡泥就超级难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只能等下次了   锡泥用在小的bga芯片上 简单  大点的  容易变形  钢网一旦变形 用锡泥就超级难搞了

嗯嗯  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弄个视频!发帖子你@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  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弄个视频!发帖子你@我一下!

是具体想看什么的视频

网友C:
楼主牛逼了,这CPU都能换好。。我遇到这种板载U挂的 直接换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具体想看什么的视频

怎么翘下来的  怎样植株的  最好是全程  这样就有教学意义了  我的BGA更不过关!面对黑胶一塌糊涂啊!温度老是掌握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翘下来的  怎样植株的  最好是全程  这样就有教学意义了  我的BGA更不过关!面对黑胶一塌糊涂啊!温 ...

黑胶加热200度风枪吹软后  别太软了 然后用镊子翘出来  我不是值珠  是刮的  用锡泥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逼了,这CPU都能换好。。我遇到这种板载U挂的 直接换板了。。

主要看客户的意见了  我也想直接换板 刚脆利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胶加热200度风枪吹软后  别太软了 然后用镊子翘出来  我不是值珠  是刮的  用锡泥刮的

哦  有机会有时间你搞个视频吧  这样比较直观点!  要是发帖子你@我,我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有机会有时间你搞个视频吧  这样比较直观点!  要是发帖子你@我,我有机会试试!

嗯好的  我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能录个全过程视频不?很有意义啊  这个要是真的好用绝对有价值啊!

锡泥??这个锡泥 不是用再手机上的吗  这个笔记本也可以用啊?锡泥里面的珠子 不是小个的吗?  还有直接做上去 连ME都不用刷了吗?

网友E:
这个机器遇到过几次都是一样的问题 都是U坏  不过报价客户不修了

换U成本太高

网友F:
LZ  这种U也能换,技术肯定好,不知道LZ做多少年笔记本维修了

网友G:
这个CPU都换 大神。。

网友H:
修的不错,现在这种U坏掉就麻烦了,成本又高,BGA又不好做,风险高啊。楼主的BGA技术很牛逼

网友I:
兄弟你的贴虽然我没完全看完,但是一般0.1几A——0.2A,这种小短,一般是LDO3.3短路,那就是EC短,才导致待机芯片发热,

网友J:
板载的U搞上去真心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泥??这个锡泥 不是用再手机上的吗  这个笔记本也可以用啊?锡泥里面的珠子 不是小个的吗?  还有直接 ...

就是我们说的锡姜了  它不是珠子  跟泥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遇到过几次都是一样的问题 都是U坏  不过报价客户不修了

换U成本太高

主板也就800到1000而已  CPU单卖都要近800  所有基本都是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这种U也能换,技术肯定好,不知道LZ做多少年笔记本维修了

算起来差不多8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CPU都换 大神。。

纯运气 一次搞定  一次搞不定的话  我也无语了 直接报废了  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不错,现在这种U坏掉就麻烦了,成本又高,BGA又不好做,风险高啊。楼主的BGA技术很牛逼

嗯啊  成本高  一般都会跟客户说明  希望他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板载的U搞上去真心不易啊

看运气  机会弄一次  搞不定  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的贴虽然我没完全看完,但是一般0.1几A——0.2A,这种小短,一般是LDO3.3短路,那就是EC短,才导致待 ...

额 这里不是  这里烧鸡发现是RTC双二极管发烫 EC上家已经更换过了  说明不太可能还是他短  再说烧鸡 EC并不发烫

网友K:
也只能说客户有钱,楼主你的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也只能说客户有钱,楼主你的技术好啊

和换板一样1000块钱  他舍不得买新笔记本  只能换或者修了  没的选择啊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网友D:
我知道 锡膏 但是 锡膏那玩意不是只是给手机用的吗?  难道我们笔记本 用的珠子都比较大的 也有锡膏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 锡膏 但是 锡膏那玩意不是只是给手机用的吗?  难道我们笔记本 用的珠子都比较大的 也有锡膏是可以 ...

那肯定  我台式机 手机 笔记本都是用锡膏  除了换底座用锡珠  其他基本用锡膏

网友:
RTC肖特基二极管击穿导致CPU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