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液晶电视有声无图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14):
来论坛6年了    很少发表帖子     这不饼哥提倡认证    那我们就支持一下饼哥    区分专业和用户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然我们的日子就是越来越难过   没什么行业秘密了

下面正题   :
   前几天来一客户  说家里有一台液晶电视要修     经询问后得知    用户正在家看电视   突然电视出现有声音  没图像   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av线有接触不好   或者断掉   卖了一条av莲花线给他   让他回家自己装上     本以为没事了    结果几个小时后客户又来了    我的第一直觉就是银子来了      客户说还是不行    我说 那你搬来吧   机器坏了   没一会客户搬来电视   我一通电检查   是黑屏    有开机声   判断灯条坏掉了    报价橙黑棕  各户同意     客户走后拆机

网友A:
故事还没有讲完,请继续。

网友B:
客户走后拆机    拆着拆着    一不小心把屏搞裂了

网友C:
橙黑棕 价钱有点低。。

网友:
故事继续
客户走后拆机 量各路供电都正常    on5v   pwm  0v    明显不想对    强制点亮    没反应     查工作电路   此电源板采用的是ap3843方案

对3843进行测量 1脚0.6v  7脚12v   8脚5v    其中1脚不对  我们知道  恒流源的负载不允许开路,为了防止LED灯条回路出现异常,输出电压过高对电路造成损坏,必须设有限压保护电路。 当LED灯条开路或插座接触不良,及V905变质损坏造成回路出现异常时,输出电压会出现异常升高,当达到设定的最高值时,电阻R926、R940、 R944、R937分压取样后的OVP点的电压,也随之升高到5.6V(Vbe+Vref)、V917由截止状态变为导通,V917集电极电压变低导致 V945、V943也随之导通饱和,把COM端电压拉低至0V、N901的①脚COMP端降低为0.7V,芯片停止工作,当电压降至最高电压保护值以下 时,V917截止,芯片再次进入工作状态,让输出电压保持在设置的最高电压值上,限制电压继续上升   经过测量确认  灯条已坏   下面开始拆机

拆屏   小心啊   千万小心啊    重要的事说三遍

偏光去后

经过测量   灯条串联   一个碎坏 就不能用   本来想改的  但是正是单条  且空间有限  不好放两根   就买了原装的灯条换上   换上后满心欢喜的去试机  我可以买彩票了  不用说了  还是不亮      冷静之后   抽根烟   强制点亮   背光亮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主板有问题    找了一份相似的图纸

三角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走后拆机    拆着拆着    一不小心把屏搞裂了

真毒!当心楼主晚上去你家吃饭!哈哈

网友:
故事还没完了,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3脚电压  3.3v经上拉电阻r413传过来的 马上看板子r413

很明显  这里r413没有装     那就说明还有一路顺着继续查  发现有一路室友这里发出的

3脚 连着 DPWM  OUT      这是屏线     看图纸得知   这个信号是屏逻辑工作正常后  发出DOWM OUT给3脚   开启背光    测量DPWM  OUT   0v     说明逻辑板不正常  查逻辑板供电 27.28.29.30连接端 有12v输入

12v过F1后   查F1后面  居然0v    哈哈  问题出来了    就是这里 的问题  过流了  换掉     换掉后  通电试机   电视不停重启    说明还不正常     查12v  通电时词典呀被拉低      流过烧   一般同有短路    查逻辑短路    烧鸡   慢慢来 哈哈    c27被烧出来了

换掉后的坏件   就是这两个东西搞得鬼啊

换掉后3脚电压

开机装机 试机  久违的画面出来了

顺便吧图纸给大家飞翔一下
主板电源RSAG7.820.5228

网友:
感谢LZ分享好经验

网友:
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走后拆机    拆着拆着    一不小心把屏搞裂了

伙计    你心里很阴暗啊      你估计次次都把屏搞碎吧    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橙黑棕 价钱有点低。。

还行吧      这里是县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事还没有讲完,请继续。

欢迎伙计来拍砖

网友B:
严重怀疑此机背光灯条是让楼主“不小心”拆坏的,真正的故障是逻辑板电容短路保险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此机背光灯条是让楼主“不小心”拆坏的,真正的故障是逻辑板电容短路保险坏。

不管我的事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维修工    !

网友:
不容易啊修个电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搞修理不容易

网友:
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很少有坏两个地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