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13插外设或者充电器不能触发,用电池可以!

楼主(2017-04-13):
戴尔xps13插电源或外设不能触发,用电池正常,求助大神

网友:
等待楼下大神赐教

网友:
先把公共点修正常啊

网友A:
插充电器不触发,插电池能触发,还是插了外设就不触发,这种只能查EC条件,插适配器的时候测

网友:
先插上电源把隔离修好,在去搞外设,

网友B:
是查 电源不能触发  还是插 外设不能触发?

网友:
捡钱机器!隔离保护·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网友:
有图纸的话  貌似不是很费劲啊  , 隔离管 先测测

网友:
请检查保护隔离电路。修正常了在去检测外设的事情。

网友:
保护隔离 USB接口破损没有

网友:
适配器检测 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充电器不触发,插电池能触发,还是插了外设就不触发,这种只能查EC条件,插适配器的时候测

插适配器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查 电源不能触发  还是插 外设不能触发?

电源和外设都不能触发

网友:
发到笔记本版块去吧。。。

网友:
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2017-09-12):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  头疼的很

网友:
怎么解决的,我的板子也是这样的,求助中

网友:
听听大神么么哒建议,我也觉得是保护隔离这块的问题可以试下。

网友:
杂试,有谁发个详细的。我出二百

网友:
可调这边没过公共点吧  修了再说  你什么都不描述  呵呵

网友:
EC监测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