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0开机无显求助

楼主(2017-04-13):
联想B500开机无显,检测电压正常啊。显卡做了,还是一样啊!这个有通病莫。求大神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修过几个

网友:
A卡是不是,先用风枪吹下看

网友:
换显卡啊,机器通病

网友:
使用示波器检视是否跑码.若已经跑码.换个显卡.或晶片吧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谢谢大家,我换显卡试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