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2015款 主板3V短路

楼主(2017-04-13):
求助:MAC 21.5寸  2015款A1418 版号:820-00431-A,板载集成显卡这款比较新,图纸点位图找不到,老款1418在数字接口处的CD3211供电电容有短路,这款我拆了也一样短路,这款也怪接3.3V烧机电流达到3A左右没有发现异常发热,估计导热很好,没有明显的过热源,南桥用的是g31428 01 et 代号SR1JN这款非常新TB也找不到,没思路了,救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苹果这么新的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是不好搞的?

网友(2018-02-02):
烧到3A都没有发热的地方?那就检查供电管吧~

网友:
苹果的机器,有可能是定制的桥,,,,,,,,,,,,,

网友(2018-08-31):
图纸和点位放上来,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