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 H81H3-LM 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7-04-13):
联想CIH81M  H81H3-LM 主板开机掉电   求思路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不会自动上电 ,开始怀疑上下管有短路,经过拆件测量都好的,恢复好供电突然又能开机,而且使用一段时间重复开关机都正常 ,以为修好了,就丢一边,隔了两天又不行还是这个故障,不停的开机偶尔又能开机.

网友A:
纽扣电池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压桥!昨天修了一块和你这问题差不多!我的是共一会不亮了!

网友:
桥贼贵!我查了下要100多大洋!给客户压了一下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B:
转一下就停,那么在转的那个短暂上电期间,量下板子上的各大供电,看看有哪些是正常,哪些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一下就停,那么在转的那个短暂上电期间,量下板子上的各大供电,看看有哪些是正常,哪些是不正常的。

今天空了按你方法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是否正常?

电池电压正常

网友(2017-09-08):
新款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