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东芝怎么这么烂的设计

楼主(2017-04-13):
掉电都修了两天了,

网友:
哎兄弟,你怎么不问我,这机子掉电 看有没有大电容,有就换掉必好,没有就在CPU旁边加两电容必好,330的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程序,看一下有没有nec大电容这款机器,修掉电最好使用示波器双通道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