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7 触发0.04瞬间掉电

楼主(2017-04-13):
普:TPN-Q117
版号:DA0R63MB6F1
REV:F
故障:触发0.04掉电
      先来几张图,这是四代机子,该本本没有32.768K晶振

      触发电流上到0.04掉电,但我测除了独显和集显的电压以外所以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二级电压也出来了,我就是搞不懂这些电压都出来了为什么电流这么小,CPU的预设电压也出来了,我断开HWPG就不会掉电,但HWPG也一直是高电平证明也不是HWPG引起掉电的
      EC和PCH的BIOS我都刷过也不行,EC也换过桥也换过了,应该可以确定是电路问题,求大神们指教,谢谢!有酬劳

网友A:
请问HWPG断开前与未断开-电压是否相同

网友B:
0.04的话、还有电压没出来吧、看看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4的话、还有电压没出来吧、看看二级电压

二级电压我查过了是由一个芯片控制的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HWPG断开前与未断开-电压是否相同

HWPG断开的电流0.03不动其他电感电压有除CPU,独显和集显的外

网友C:
还是先分析下独显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分析下独显供电吧

独显供电是桥开启的但桥没发出,桥我都换过了

网友D:
既然是掉电,用示波器对比信号,HWPG出来了,但不代表正常, 用SLP信号或控制信号对比

网友D:
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拉低HWPG信号 导致掉电

网友E:
该做的整了,我还是觉得负载有短路的,如U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拉低HWPG信号 导致掉电

把他与EC断开HWPG一直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掉电,用示波器对比信号,HWPG出来了,但不代表正常, 用SLP信号或控制信号对比

我也是这样想,有时间再拿来研究

网友:
四代还没怎么修过学习经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做的整了,我还是觉得负载有短路的,如USB供电。。。

也测过短路,没发现有短路的

网友F:
一个一个的供电断开HPWG 看是那个不稳定导致

网友:
bios ec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一个的供电断开HPWG 看是那个不稳定导致

不是,我把HWPG送给EC的断开就不会掉电HWPG也一直有,如果是某一个PG问题应该会把HWPG拉低才是啊

网友:
遇到了一台没有修好 amd的

网友G:
这个板有个升压的芯片,坏掉了

网友:
先换人 在换板

网友H:
这么低的电流  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低的电流  cpu电压出来了吗?

也出来了出来1.8V是预设电压

网友:
有高见指导指导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有个升压的芯片,坏掉了

什么升压芯片几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什么升压芯片几伏的

出+12V的,你看看有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12V的,你看看有不有

这个我测了是正常的,这个芯片还控制几个转换电路都正常,我现在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