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XR2 AB440 有时候可以亮机 有时候不亮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13):
品牌:DELL 外星人
板号:AB440 DELH-41-AB4400-A0
故障:有时候可以上电亮机 有时候上电不亮机
维修过程:
多次上电得到一个现象 就是上电不亮机的时候 电流只有0.23A  很明显有电压没出来 大电压或者二级电压
实际测试时,我就量了3 5 V边上的转换管。按开关是有电压转化的 就没仔细测量了 就量大电感了。
量到PL4 时 发现没电压 看供电IC PU603 的工作条件 VDD供电2.85V 嘿嘿  不对。找到故障点了。 VDD 是+5V_RUN 提供的
+5V_RUN  是PQ8的 +5V_ALW转换过来的。

通过图 测量PQ8  G极电压 1.83V 不正常    没触发前PQ9 截至  PQ10导通 PQ8 G级 被拉低 被电压 不符合工作条件,
按下开关 PQ9 导通 PQ10 截至  PQ8 G级要是一个高电平  实测  按开关后 G级只有1.83V  怀疑PC5 漏电,干掉他。还是老样子。
  移除PQ10 上电 PQ8直接工作了。 很明显 PQ10坏了。 更换后机器修复!

图纸论坛有 我就不上传了。 谢谢大家,打赏下 分不够用!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搞啊,二级电路小问题,但这机子不便宜啊

网友:
楼主已出现在显示屏上,帅气档不住

网友:
修外星人来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