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能帮我解释下这个电路图吗

楼主(2017-04-13):
新手,能帮我解释下这个电路图吗?就是电流是怎么走的,怎样的条件才出电,谢谢

网友A:
+5VA1经PD9 去了二极管压降得4.7V,在+3.3V DL负半周时 ,4.7V给电容PC72充电,到+3.3V DL正半周时PC722端电压成4.7+3.3=9V,整流后到PD9的2脚得约8.7V,PC71滤波。再来一次么就到约15V了。
这叫倍压式整流。

会员 912911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A1经PD9 去了二极管压降得4.7V,在+3.3V DL负半周时 ,4.7V给电容PC72充电,到+3.3V DL正半周时PC722端 ...

谢谢,那么PQ14,PQ15呢:

网友:
这个是升压电路,我就知道最后出来15V左右就对了

网友:
PQ14与PQ15为打开15V。

网友:
2楼说的对
测有没有15v左右 没有就查原因 是PQ15没有导通 还是稳压二极管有损坏 还是别的 查进 出

网友:
这是5V经过2次自举升压得到15V,这很经典的!

网友B:
这个电压没有的话可以在PQ4上 中间加个电阻接19V上 我一般都这么搞  省事

网友:
这是一个电压检测与控制输出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VA1经PD9 去了二极管压降得4.7V,在+3.3V DL负半周时 ,4.7V给电容PC72充电,到+3.3V DL正半周时PC722端 ...

请教一下,这样简单的升压电路是不是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呢,可以效仿这个电路用充电宝给12V路由器供电吗

网友:
15 的升压电路    3.3v dl 提供驱动方波 利用电容的特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样简单的升压电路是不是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呢,可以效仿这个电路用充电宝给12V路由器供电吗  ...

肯定功率不够的呀,图上写了输出最高2毫安,路由器最低要求要500毫安-1安以上吧?反正远远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功率不够的呀,图上写了输出最高2毫安,路由器最低要求要500毫安-1安以上吧?反正远远不够。

好吧,我忽略了那个mA了,刚才搜了下相关资料   这个倍压整流输出的电流是很小,我异想天开了 哈哈

网友:
二楼解释的很对  已加分

网友:
15v的升压电路,电流很小,不能带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没有的话可以在PQ4上 中间加个电阻接19V上 我一般都这么搞  省事

同意,我是不修的,直接拉公共点19V,加电阻OK

网友:
升压电路,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一个电荷泵电路用于升压的,说白了就是电压叠加出15V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