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6SD reV 2.1 O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楼主(2017-04-13):
U36SD reV 2.1  O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TEST

BACKUP ORI APHE NYALA NORMAL i7.rar

网友:
谢谢,十分感谢了

网友:
之前用过,现在看看

网友(2017-10-02):
bios没问题                                                      。。

网友(2018-03-18):
机器之前开机 电流上到0.9左右的样子  点不亮  BIOS刷上 果断亮机    感谢楼主  感谢大迅维

网友(2021-12-29):
bios开机慢

网友(2022-02-24):
谢谢楼主分享。触发0.9无显示 ,刷刷就好了

网友(2022-08-08):
刷了,打不上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