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C 11246-1 CPU电压 核显电压不出 掉电

楼主(2017-04-14):
THINKPAD X1C
11246-1 LGS-1 MB 48.4RQ01.011
CPU i7-3667U 8G内存
开机 0.2-0.3A左右掉电

一、发现CPU电压、核显电压不出,
1、电源管理芯片 VT1318MF 驱动玻璃芯片 VT1324SF VCCCPUCORE
.7 .8 .11 其中-TS_FAULT1低电平 感觉不正常
1、电源管理芯片 VT1318MF 驱动玻璃芯片 VT1324SF VCCGFXCORE
.28 .29 .30 其中-TS_FAULT2低电平 感觉不正常

其它信号没有发现情况

二、发现BPWRG不出,
联想芯片BD4177KUT(图纸上TB62D515)
其它信号没有我发现异常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两个芯片资料都不多,
附实测电压数据,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对了,补充下,
一、开机到0.2-0.3A,一秒钟掉电,到待机0.003A,还可以再次触发,
二、VCCCPUCORE对地4.1-0.5,VCCGFXCORE对地2.5-0.5,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
维修手册? 还是参数对比图?

网友A:
这个机器CPU虚焊会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CPU虚焊会掉电

这个,听起来吓人啊,
不过,三代的U不集成桥,应该没那么容易坏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听起来吓人啊,
不过,三代的U不集成桥,应该没那么容易坏的吧。。。。。。。。。

不要先考虑 u虚焊 还是先查查相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先考虑 u虚焊 还是先查查相关条件

能否提示下,哪些条件,
目前,只发现BPWRG没有,然后CPU电源芯片到玻璃芯片信号异常,
其它,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
头痛啊。。。。。。。。。。。

网友D:
楼主指的是不出集显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指的是不出集显供电吗

VT1318MF控制2个VT1324SF
一个是VCCCPUCORE,一个是VCCGFXCORE,
所以是,CPU核心电压,CPU集显电压,都没有,

网友:
之前没仔细看图,刚发现:
BPWRG应该是有输出,
因为BPWRG CPUCORE_PWRG 3M_PWRG 5M_PWRG连在一起,是逻辑与,必须全部有输出,才高电平,
所以,应该是CPUCORE_PWRG拉低了BPWRG,
问题还是应该在CPU供电部分,
已经订了VT1318MF VT1324SF,
听说,这部分也是老大难问题,先换换看吧。。。。。。。。。。。。

网友:
我有个机子和楼主的一样0.2几A掉电,不出CPU供电,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VT1318MF,
涛声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只有再换下VT1324SF看看,
不过,感觉不乐观,
很多朋友都是同样的问题,没有修好,
头痛。。。。。。。。。。。。。。。。。。。。

网友: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我的机器就是不出CPU供电,芯片都换了,不知道是不是玻璃芯片太脆,挂掉了,把cpu芯片取掉了,电流定住2.几A,说明前面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基本上,应该好了,
一、换掉了VCCCPUCORE VCCGFXCORE 各一个VT1324SF,当然管理芯片VT1318MF也换掉了,具体是哪个1324坏了,不知道。
二、玻璃芯片很难焊接,CPU附近一般都有大面积铜皮,温度要比较高才不会虚焊,我都加焊了好几次,CPU那颗温度都加到了410C,另外清理焊盘也要小心,如果吸锡带拖锡把阻焊层拖掉了也是悲剧,还有,1324听说必须买编带全新的,散新的听说坏的多,VT1324取下来植球也失败,吸锡带轻轻一拖阻锡层就掉了,成了一整块,没法植球了,不知道是不是个别原因,如果不是这样,个人认为0.35的点就算手摆几十个锡球,也应该问题也不大,
三、原理还是没搞明白,怎么坏的,怎么好的,迷糊中,这次是运气好,有没有明白人出来说说看。。。。。

网友:
此外,遇到这类故障,个人还是偏向于认为CPU坏的可能性,远低于VT这几颗芯片,特别是5代以前不带桥的CPU,应该没这么容易挂,
其一方面是玻璃芯片感觉很脆弱,容易坏,比传统的2颗MOS也节约不了多少地方,不明白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B:
又发现新问题:
一、安装电池,安装BIOS电池时,待机0.002,不触发,
二、安装电池,不安装BIOS电池,待机0.01,正常触发,第一次电流0.6左右,不显示,强制关机,第二次触发正常显示,
三、电池充电,电流大,3A以上,并且稳压电源电压掉到17V左右,电池充到90%以上时,充电电流在2A以内时,电压才恢复正常的20V,没敢用电源试,

网友:
感觉BIOS应该有问题,
之前刷过这个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454-1-1.html
详细版本是: BIOS:G6ET93WW(2.53)  EC:G6HT22WW(1.04)
这两版本不配套,
WINDOWS更新为正常的BIOS:G6ET93WW(2.53)  EC:G6HT21WW(1.02)
貌似问题也没有解决,
断续努力中。。。。。。。。。。。

网友:
高手考虑的问题 我这都是小白白

网友:
二次开机解决了,
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4561-1-1.html
BIOS:G6ET96WW(2.56)   EC:G6HT20WW(1.02)
不能解决二次开机,且系统识别不到AMT(Intel MEI)设备,读卡器也有两个设备系统识别不到,

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454-1-1.html
BIOS:G6ET93WW(2.53)   EC:G6HT20WW(1.02)
不能解决二次开机,且系统识别不到AMT(Intel MEI)设备,读卡器也有两个设备系统识别不到,

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130-1-1.html
BIOS:G6ET96WW(2.56)   EC:G6HT20WW(1.02)
解决二次开机,系统识别AMT(Intel MEI)设备,读卡器两个设备正常,

供参考。。。。。。。。。。。。。。。。。。。

网友:
手里一块12298-2  裸板0.5掉电重启  黑胶的板载U   都说是U虚焊   不知道是不是   还没敢做U...

网友:
CPU容易坏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中!

网友:
4合1的U听说容易坏,
但三代,不集成南桥的,貌似没那么容易坏吧,
或者,是我运气好?嘿嘿。。。。。。。。。。。。。。。

网友E:
请问一下,这机器有2个BIOS吗?那个是南桥的?麻烦说明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机器有2个BIOS吗?那个是南桥的?麻烦说明一下。谢谢楼主

的确有2个,
一个4M,一个8M,
哪个是南桥,不确定,
不行2个一起刷新好了。。。。。。。。。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B:
又发现新问题:
一、安装电池,安装BIOS电池时,待机0.002,不触发,
二、安装电池,不安装BIOS电池,待 ...

保护隔离管应该坏了。你测测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2019-07-11):
  是不是  换了   CPU 核心 供电 和集显供电 的 玻璃芯片 后 就好了

网友:
thinkpad的玻璃芯片真是让人头疼,难焊上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CPU虚焊会掉电

三代 不会吧

网友(2019-12-01):
引用 网友B:
这个,听起来吓人啊,
不过,三代的U不集成桥,应该没那么容易坏的吧。。。。。。。。。

三代CPU集成北桥 不集成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