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5481P开机档0.8A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4-14):
ACER型号为5517,板号为 LA-5481P开机档0.8A不显示求助
客户送修故障是不显示,电流档0/006-0.8A处不动,取下内存后也档0.8A ,BIOS刷了无效果。看来是主板信号或小供电引起???不知有亲们见过这板故障木有

网友:
0.8A好像是显示的问题,查显卡供电,或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要是风扇糊的劲挺大的那不用说就是显卡虚了,最好是重植。

网友:
真早 有转换电压未出或CPU条件不满足? 感觉没跑码

网友:
你不是迅维学员吗?怎么会发这样的贴啊,无语………………

网友:
不插内存也是0.8  内存应该没有过,但是这个电流如果跳变到0.8应该集显都显示了   量下有没有短路,短路了电流也会变大

网友:
电压都不查,懒到这种程度

网友:
取了内存也挡0.8A有可能是没有过内存,我觉得要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
有转换电压没出来或CPU条件不满足?

网友:
按时序查信号啊··仁宝不会太难吧·慢慢来··但要努力·多研究时序·

网友:
acer 可以留意下cmos电池

网友:
应该没跑马,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跑U 查下BIOS有没有问题 看下LPC总线的波形

网友:
复位  cpu显卡供电  小供电

网友:
这个太笼统了大神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
应该集显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你都怀疑是主板信号或小供电引起,你都不量一下

网友:
型号也没个,我记得宏基那个A卡很容易坏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型号啊。是否所有电压都已经出来。多给点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啊

网友:
测试过的条件说明不详细哦

网友A:
内存上各供电是好的,SMBUS总线电平和对地值也是好的,板子上与不上内存都是0.8A,应是不认认内存吧

网友:
BIOS资料从网上下载刷了仍一样木有好

网友:
三板斧啊

网友:
就是不想到第3班副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换了一个CPU仍然故障一样的啊

网友:
查cpu和显卡供电

网友:
这个板子是集显信号

网友:
如果AMD加焊CPU座子 英特尔查北桥或CPU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的,测测各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基本电压  内存基本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上各供电是好的,SMBUS总线电平和对地值也是好的,板子上与不上内存都是0.8A,应是不认认内存吧

测哪个DRAMPWROK 转换1.5v小官试试

网友:
你就没换内存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