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870 显卡这样花屏是什么坏了 本人小白

楼主(2017-04-14):
显卡花屏了 大神来救救我啊

网友:
来个大神啊

网友A:
有显存读写存在错误。如果没有专业的软件测试是那个通道,那只能一个一个的替换来解决。先看看显存颗粒背面是否有电阻电容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存读写存在错误。如果没有专业的软件测试是那个通道,那只能一个一个的替换来解决。先看看显存颗粒背面 ...

谢谢显存的问题呗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两颗显存坏了   这样一般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B:
这样的卡 还能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卡 还能值多少钱

好卡在我们这边300多,坏卡就值几十了!维修起来也简单多花点时间就行了!

网友(2017-08-05):
路过啦,也不晓得能不能,哈哈好卡在我们这边300多,坏卡就值几十了!维修起来也简单多花点时间就行

网友:
显存问题 pcb线路断线 没有测试软件挺麻烦的

网友:
收来练手 我有程序。。。。。

网友:
GPU问题多多 有 BGA就焊吧。。。。。。。。。。。。

网友:
这种显存来比较多 丛植一下试试 加油小伙

网友:
不缴费连个图都没法看呀!!!!!!!!!!!!!!!!!!!!!!!!!!!!!!!!!!!!!!!!!!!!!!!!

网友:
回楼上,我也是老会员没赶上认证,现在也是啥都看不到,后悔晚矣。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时候是GPU虚了,要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