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不认网线,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4-14):
     HP DV4板号WSND REV2.1无图无点,此机器是电信局的机器,现在的问题是进系统可以认得到网卡,但是插入网线指示灯不亮,提示未插入网线,HP 官网更新过驱动,重装过系统,RJ45口测过没有问题,晶振有压差,网桥上电测了都是1.65V,网桥与网卡接口没有断线,网桥1-12脚全部相通(这个是不是不正常?),13-24,3 3相连,换过网桥,原网卡是RTL8111E在料板上拆了一个RTL8111F更换后一样的情况,求思路

网友A:
网桥上会链接四个75欧的电阻你看看是不是 坏了, 有些做的是一个排阻

网友:
查桥那边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桥上会链接四个75欧的电阻你看看是不是 坏了, 有些做的是一个排阻

四个0欧的排阻没问题的。

网友:
没图啊,大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个0欧的排阻没问题的。

75欧怎么会是0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天意wx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大哥我求助贴啊,这样刷分没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欧怎么会是0欧?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板子上实测两个80两个45欧这个正常吗?

网友:
无图 帮不了你

网友:
求助你好谢谢什么分享

网友C:
你线找个一样型号的网卡换上试试

网友D:
拆桥找个点位对比信号跑线记好测量点

网友:
网卡坏了????

网友E:
网口那个铜针好吗,还有网卡代换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线找个一样型号的网卡换上试试

换过试了还是不行,客户要得急改了个内置的USB网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桥找个点位对比信号跑线记好测量点

没搞过要动桥估计客户不修了,改了个内置的USB网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口那个铜针好吗,还有网卡代换有问题吗

改了个USB内置网卡用了

网友F:
直接买个USB网卡用得了

网友G:
不行就用usb网卡改在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行就用usb网卡改在里面

就是这样改的,没办法的事毕竟没图纸要占用一个USB接口

网友H:
网卡到桥那边断线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个USB网卡用得了

人家是电信局的这样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卡到桥那边断线了么,

没图没点修不出来,直接改

网友:
换南桥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改的,没办法的事毕竟没图纸要占用一个USB接口

没图纸就是麻烦 只能看网卡芯片pdf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网桥到网卡或者是到网线接口断线,还有就是并在网桥等静电电位电位故障。

网友:
遇到过网桥内线圈短路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要找图纸修的

网友:
买个USB的网卡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在原板找个RTL8111E啊 这网卡是不是带MAC的  应该是带了MAC 所以导致插网线没反应

网友:
那就用无线的啊

网友:
网卡滤波器的问题吧

网友:
之前有台机器

网友:
简单,明了,换个USB还没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0欧的排阻没问题的。

不是75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