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4):
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手机开不了机,有显示无背光。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后,先拆机加电发现开机电流正常,但是手机开不了机,屏幕不亮,用手电筒照屏幕可以看到显示的苹果标,这说明显示正常,只是没有背光。

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1

  先换屏幕测试,故障依旧,还是手机开不开机

  然后拆下主板测量显示座对地阻值,经测量阻值全部正常。iPhone6P有两个灯控,如果单独一路出毛病,肯定会阴阳屏,现在是两边都不亮,所以出问题的线路肯定是同时管理两个灯控的某一路。

  先拆下左灯控,测量底脚阻值,经测量发现B2脚没有阻值,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这一路通往另一个灯控和CPU。

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2

  继续拆右灯控,拆下来发现B2脚已经掉点了,而且连底下的引线都没了,看图发现这个点的引线是从螺丝孔下面过来的。

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3

  直接挖开螺丝孔,找到引线。

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4

  测量引线已经有阻值,直接飞线过去。

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5

  装上灯控。

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6

  开机测试,屏幕已经点亮,iPhone6P手机开不了机 有显示无背光故障完美解决。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 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561-1.html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iphone 6 屏幕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589-1.html

网友:
楼主  理论手工都是一流的

网友:
理论很手法都是大师级别的,佩服。

网友:
这个手工没的说,挖空补线都比较厉害

网友:
我想问一下 你那主板的放大图是用手机加放大镜拍的?

网友:
这飞线技术厉害,很熟练,老司机啊!

网友:
手工很重要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