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452c 蓝屏 报错0X000000A5

楼主(2017-04-14):
开始是好的 就换个系统win7 换了当时也没事 第二天开机就蓝屏报错 0x000000A5  刷过BIOS

网友:
BIOS报错了

网友A:
请问 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怎么解决? 谢谢

刷一个官网分离的

网友:
安装win8以上系统试试呀,是不是win7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一个官网分离的

应该下载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下载哪一个?

第一个 或者 第二个

网友:
板载内存的吧

网友:
ASUS的 论坛应该有原厂的 先刷个试试 排除bios问题

网友:
论坛找个合成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