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7-04-14):
第一感觉就是广达的hwpg信号问题,但是拆开以后板子是仁宝的  板号是NM-A101,于是测全板瞬间供电全部正常,无头绪,于是随便测一下BIOS,发现1脚有瞬间的正常波形,,波形很明显,果断刷BIOS   不掉电了  ,但是不显示,   在想头绪的时候 屏又亮了,原来是刷完BIOS后  亮机慢,  进系统后全部正常,,突然想起以前老板说的话,反正不是我的电脑,慢就慢去呗,,正常用不就行了   到此维修结束,另外   以前老板招聘学徒,学员 有大量的机器,  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有想升级技术的考虑下吧  地址济南市华强三楼维冠笔记本维修,,,发发帖挣挣分

网友:
再找几个BIOS,刷刷可能就好了

网友:
你老板是谁呀

网友:
能亮就可以了

网友:
这得修改BIOS,还是ME的问题

网友:
l你老板说的不错 又不是我的 能用就好哈哈哈

网友:
没碰到过  缺电

网友:
又不是我的,慢就慢。NB,我是服气的

网友:
新机器掉电的一般多找些版本的bios

网友:
我们的必须喊弄好才可以,哈哈! 要把客户的机器当成自己的!

网友:
现在维修难  维修不易

网友:
济南华强维冠笔记本维修,,胡志峰

网友:
这个有工厂BIOS

网友:
BIOS要改啊!不该会回来的?

网友:
合成  不行么

网友:
合成当然行啊   主要是 没去基地学习  不会啊

网友:
这种态度,呵呵呵

网友:
有些客户是不接受亮机慢的  所以还得需要替换ME

网友:
找个合成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