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H-GJ17L3显示器艰难维修

楼主(2017-04-14):
几天前接了个同行的显示器是联想LXH-GJ17L3刚开始是不亮,指示灯也不亮。电源板故障呗,拆下来一看坏了两个C5706(手上没有)和一个392的电阻。某宝上一看这电源板才13元一个,不修了直接买个算了。等了三天,宝贝收到了。可是装机一看光亮绿灯,屏幕不亮,按开关也没反应啊,驱动也坏了。上某宝上一搜,7块钱一块,买。结果又等了两天到手装机一看白屏。傻了,不会是屏也坏了吧。拆开看下屏电路吧。无意中手触到了升压IC烫手。型号是BARAA 。论坛里看了下这型号的AAT1102 MAX1790可以互换。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找了个三星943屏是摔坏的升压IC是7516Z,心想这东西样子差不多,就是不能用也没有大碍,最多还是不亮。结果是可以正常显示了。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下经验。

网友A:
17寸的,修屏电路,能收多少钱呀

网友:
这屏修好也没什么价值呢  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为你的细心和技术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寸的,修屏电路,能收多少钱呀

估计 同行也得最低50吧

网友:
电源板 驱动板
逻辑板 都修了
这得修不少钱吧

升压芯片 没看见是哪一个呢

网友:
这显示器 坏的真悲催

网友:
坏这么多,同行乐意出钱修吗?

网友:
严重支持原创!
给你加分!

网友:
电源板坏驱动板坏 平坏  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这个显示器也真够折腾了

网友:
AVDD导致白屏

网友:
这么小的屏要不上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