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49奇葩问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7-04-14):
接受一台戴尔的笔记本,型号15-3549 ,客户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拆机测试了待机都正常,想想放个电试试,拆下COMS电池,能正常开机,惊喜呀!可是装上电池再去开的时候,就是不触发,想想是不是COMS电路的问题,一顿测试,电池和主板到二极管的电压都正常3V,然后就试试刷了几个BOIS,问题依旧,新手求助各位给点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大神 来帮帮小白!!!感谢

网友A:
放电能用一般和南桥有关系呀。

网友B:
进来看看  刚好修到这款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能用一般和南桥有关系呀。

没有南桥,主板就一个U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来看看  刚好修到这款机

兄弟,你那个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呀。。。。不行查查条件看看。

网友C:
不触发 按照不触发维修 查下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D:
RTC电路问题?肖特基二极管击穿导致线性3V 和电池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 按照不触发维修 查下桥的触发条件

这个在不装电池的时候,反复开机都正常,装上电池就不能触发,RTC3V点直接到 CPU的 ,板子上只有CPU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电路问题?肖特基二极管击穿导致线性3V 和电池3V

我感觉不太像,装上电池插上电源,测量过二极管电压3,1V ,直接到CPU.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