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REV1.0 不开机

楼主(2017-04-14):
联想 L-IG41M REV1.0 不开机,查了一下图,I/O芯片是 SCH5147 ,按PS/ON按键,99脚有低电位的变化,92脚,到电源PS/ON处,没有低电位的变化。I/O到南桥的脚位没有找到。请各位帮忙。

网友:
南桥的 C23脚,是PWRBIN OUT#,与I/O的99脚相连。不知道这种开机电路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
南桥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昨天一台一样的 直接换的南桥好的

网友:
看IO有没有正常动作 正常的话 换南桥

网友:
这个是南桥给出的 PS/ON信号

网友:
这是I/O的开机部分,我就是没有找到I/O到南桥去的和南桥返回到 I/O的控制信号。

网友:
一般来说,触发PS/ON时,I/O给南桥一个信号,低电平,南桥返回一个信号给I/O,I/O再发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给电源的第16针,主板开机。

网友:
我在这个主板的图纸中没找到南桥给I/O的控制信号,不知道这种主板的开机全过程,那位大侠知道,给个指导,不胜感谢!!

网友:
这是完整的L-IG41M的图纸。

_L-IG41M DDR3_G41T-LMF(R63007).pdf

网友:
昨天就修到·换南桥解决·

网友:
又等了几天,没有回复,这种板开机的全过程。

网友:
板放在这了,等着维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