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加电显示,刚出LOGO 就掉电,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17-04-14):
    今天阳光明媚,同行送台联想Z470 加电显示,刚出LOGO 就掉电,并且再按开机键不触发,只有断电后才可以触发,拆机上电检测,我列了个去,不掉电了,装机测试也不掉电了,应该不会呀?于是关机放了几分钟再测又出现刚出LOGO 就掉电,并且再按开机键不触发,刚开始觉得无头绪不好修,但冷静下想想掉电后在按开机键无反应断电后才可以再次触发,根据这点不应该是缺电压掉电,也不应该空焊引起的,根据以前修理台式机经验,应该是开机按钮的问题,于是更换开关按钮无效,更换开机开关小板,问题圆满解决,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分享下维修经验给碰到一样问题的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容易让人怀疑是主板问题,容易走弯路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以前也修到过,但是我没换小板,记得好像是修理了下,具体方法我忘记了。

网友:
现在搜索都要金币了,说实话来赚点金币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般新手都该怀疑主板问题了

网友:
请问留住开关小板是通用的吗?

网友:
请问楼主开关小板是通用的吗?你是发了个回来换的吗

网友:
反正就是要细心  路过

网友:
我还有一个插开关板就不好使 开关按键还是好的

网友:
冷静下来想想就好了

网友:
看看霍尔元件

网友:
裸板测试 不用开关 主板上有开关测试点

网友:
楼主细心哇,是我就修主板去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要是我都该怀疑主板问题了

网友:
好吧 我以为是cpu供电上官的问题呢

网友:
认真啊  不错不错  少走弯路了  学习了

网友:
亮机掉电 你应该先就出测试开关  你这个应该是开关短路拉低引起的

网友:
其实有时候维修就是这样 对问题简单化分析  思路清析很重 问题一 复杂化就很容易误入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