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两个DELL戴尔原装机电源

楼主(2017-04-14):
维修两个DELL戴尔原装机电源,一个电源是紫线无5V,两一个是能触发过几秒无就不能触发了!应该是通病!都没怎么测板上的直接更换TNY280好了!它应该是产生5V待机的!

网友:
经验丰富,为你点赞

网友A:
电源是客户换下的吗
这赚到了
发帖怎么这么简单呢
多拍点图片 维修的过程 思路 故障元件图片
像俺这样的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无5伏待机电压比较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客户换下的吗
这赚到了
发帖怎么这么简单呢

小弟我是跟朋友去逛废品回收站买的   两台DELL主机有机箱电源跟主板,有块是好的1155  Q65架构的,两个电源是坏的!

网友C:
戴尔的电源就爱烧TNY280,我用的那台戴尔电脑的电源也是烧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我是跟朋友去逛废品回收站买的   两台DELL主机有机箱电源跟主板,有块是好的1155  Q65架构的,两个电 ...

看样子是捡到了
DELL的 电源质量很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电源就爱烧TNY280,我用的那台戴尔电脑的电源也是烧这个

难道是和长城的一样 爱烧辅助IC P1014AP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和长城的一样 爱烧辅助IC P1014AP06

我那个是DELL的小电源,还有同事那台也烧这个,放假过几天没用,回来 一开机就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和长城的一样 爱烧辅助IC P1014AP06

还有联想一体机上用的电源,也是坏这个TNY系列待机芯片,是送福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联想一体机上用的电源,也是坏这个TNY系列待机芯片,是送福利的。

谢谢又分享一个维修经验...........

网友:
看来是维修电源经验丰富啦,都知道这个是通病

网友:
好电源值得修

网友:
戴尔电源是好,不过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通病了 没啥好说的

网友E:
天天插着 一直在工作 怎么能不坏 说实话  那种山寨的 只有开关管 自激振荡的 也没这么容易坏 用IC 的 反而不行 这只能说DELL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天插着 一直在工作 怎么能不坏 说实话  那种山寨的 只有开关管 自激振荡的 也没这么容易坏 用IC 的 反而 ...

大概是集成IC没有分立原理的稳定吧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F:
这个坏了,换新的要加强散热才会不复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坏了,换新的要加强散热才会不复发。

换新的要加强散热才会不复发
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要加强散热才会不复发
是如何做的呢

给芯片地铺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芯片地铺铜啊

这个这么专业啊

网友G:
看样子维修经验丰富呀,一下子就看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哈哈,学了一招,有用谢谢。

网友H:
TNY280是作什么用的呀

网友I:
谢谢分享 我一般坏了就换

网友:
还行吧,dell电源爱坏这个

网友:
技术很好呀!兄弟

网友J:
看样子是捡到了
DELL的 电源质量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维修经验丰富呀,一下子就看出哪里的问题

楼主是电源高手来着
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H:
TNY280是作什么用的呀

辅助部分初级PWM控制IC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 我一般坏了就换

好电源 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样子是捡到了
DELL的 电源质量很好啊

是的 按有个03年的 光宝代工的 还在服役

网友K:
我有个长城电源,之前是通电爆保险现在修好了,可是有那种尖萧声。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同样的好电源换过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长城电源,之前是通电爆保险现在修好了,可是有那种尖萧声。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同样的好电源换过很多 ...

这个估计得慢慢查

网友L:
怎么判断是TNY280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判断是TNY280坏掉了

一般通过大各脚的对地阻值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