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isco nav-10 wf路由器 配置双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14):
淘到一个cisco nav-10 wf路由器,不会配置求大神帮助。
现在是一线电信10M自动获取,一线联通100M PPP0E连接。
目标配置方案:双线都使用互为备份。任何一个断网或者响应慢自动切换另一线。
如果不能实现就联通走联通线路,其他走电信线路。

最好远程或者导一个配置好的给我 感谢!如需服务费也可以说一声。本人小白一个,只会改简单的如上网账号之类的

网友:
补充一下 2条都是普通线路,上下行带宽经常缩水。